LM3S8962开发板下载问题

楼主:
不能下载程序到开发板,求助。用LM Flash Programmer提示Programming Timeout. 急

网友:
将 Bin 文件放到没有中文路径下试试

网友:
time Out一般情况下是下载的JTAG那个JLINK或什么LINK有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到根目录下了,还是不成呀。

换了个LM Link还是不好使。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用keil可以下载进去,但是用LM Flash Programmer出现timeout 问题

网友:
不能下载,真正的原因

刚才在网上找到解决方法了,我这样设置,可以下载了
因为LM Flash Programmer打开时候默认speed是1000K,这种速度就会出现不能下载的问题,而第一次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的人也不知道需要调整这个数值,所以,建议以后在光盘中写上说明:“LM Flash Programmer->Congfig->Jtag speed 应小于500K”这样就不会引起大家的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