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的程序有人做过么?我的程序哪里出问题了?本人菜鸟,见笑了。

楼主:
调了好几个小时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高手们指点。

测量先不说,就是怎么读寄存器都没弄清。
看了中文的pdf了,但是还是没搞懂,先看看我的程序吧。

程序部分(已近将无关部分删除):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HMC5883/////////////////////////////////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scl=1;
        sda=0;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scl=1;
        sda=1;
}
void respons()                                  //应答
{
        sda=1;
        scl=1;
        while(sda);
        scl=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date=date<<1;
        scl=0;
        sda=CY;
        scl=1;
        }
        scl=0;
        sda=1;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sda=1;
        for(i=0;i<8;i++)
        {
        scl=1;
        k=(k<<1)|sda;
        scl=0;
        }
        return k;
}

void write_hmc(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3c);                             //器件地址//写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hmc()                                       //试调 有点乱。
{
        uchar date;

        //delay(1);

        start();
        write_byte(0x3d);
//delay(1);
        respons();
//        write_data(table[2]);

//        delay(1);

//        write_byte(address);
//                write_data(table[2]);

//delay(1);
//        respons();

//                write_data(table[3]);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nit_hmc()
{
        write_hmc(0x02,0x00);
}

////////////////////////////////////////////////////////
////////////////////////////////////////////////////////
////////////////////////////////////////////////////////

////////////////////////////////////////////////////////
void main()
{
//        init_hmc();
        while(1)
        {
        delay(10);
        write_hmc(0x00,0x00);
        delay(10);

//        write_hmc(0x02,0x01);
//        write_hmc(0x02,0x01);
//        delay(10);
        delay(10);
        num=read_hmc();
        delay(10);
        num=read_hmc();
        delay(10);
        write_com(0xc0);

        delay(200);

        while(1);
        }
}

网友A:
I2C都写错了吧?其他的还好啊,单片机比较简单的!
51单片机参考程序,注意晶振12MHz哦;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HMC5883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HMC5883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HMC5883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
    HMC5883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char i;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HMC5883_SendByte(0x03);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开始
    HMC5883_Start();                          //起始信号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BUF[0]存储数据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回应ACK
       }
   }
    HMC5883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0x0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bit sign_bit;
   unsigned int i;
   int x,y,z,m;
   double angle;

   delay(500);
   InitLcd();
  Init_HMC5883();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HMC5883();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显示X轴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angle=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 angle in degrees
    angle*=10;
    conversion(angle);       //计算数据和显示

}

网友:
我来占沙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都写错了吧?其他的还好啊,单片机比较简单的!
51单片机参考程序,注意晶振12MHz哦;
void Delay5us( ...

这个我也参照51的程序写的,但读出结果是全是oxff,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