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个PIC单片机最小系统不好用,请帮忙

楼主:
我用RD0--RD7口做输出控制8个LED指示灯,我把程序通过买的开发板烧进单片机,然后放在自己做的板子上想看看好使不,但是LED灯却不亮。当我用示波器检查的时候(用带钩的一端夹在RD0口,夹子夹在单片机的Vss口),示波器的图一开始变化,但来基本是直线,但奇怪的是8个LED指示灯全都亮了,限流电阻到LED之间的电压3V多,然后我不小心摸到单片机上了,热的烫手。然后我就把电源关了,当再打开电源的时间8个LED指示灯就不亮了,单片机也不发热了。用万用表测晶振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大约为1.7--2.1V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
原理图是后改的,电路板是按PCB图刻的,但是不好使。然后我就按照原理图的样子通过导线自己重新连的,但还是不好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看 单片机发热很大可能是有短路,建议你拿一个新的片子,在放上之前先通电,然后看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现象。 另外最好能给出实际出现问题的pcb对应的原理。还有 晶振要用示波器测,万用表测出来的只是平均值

网友:
很可能是芯片焊反了,或者VCC-GND倒了,新手常犯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哈

网友:
检查VCC,VDD,GND这些有没有接反?

网友:
虽然很久以前了,有很多人浏览过啊。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复位电路错了,这个PIC单片机的复位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吧。楼主的电路是低电平复位电路。

网友:
买一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