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电路中二极管的续流回路

楼主:
L298N的续流回路分析就是不出来

还有续流二极管工作于续流状态时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向导通状态,望有懂的大侠能够指教下

网友:
上面的图片有部分看不到,下面是图片地址

网友:
上面双击图片可以查看全图

网友:
这样分析对不对呢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上下两个二极管相当于钳位电路,当线路上电压高于12V时上侧二极管导通,电流流向12V,最终与12V持平,当电压低于0V时下侧二极管导通,电流流入驱动线,最终于0V持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