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reset存在的道理

楼主:
异步RESET复位,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抗干扰能力差,但为啥现实生活中,我们常用的芯片,DFF等等都用异步复位,异步复位究竟存在那些魅力?

网友:
 异步复位能在出现异常情况的第一时间里执行清理门户,不必再等一个时钟节拍。更何况在紧急状态下,这个被期待的时钟是否等得来还成问题呢。
 同步复位呢?显然就是“慢一拍”了。

网友:
异步复位很容易搞成掉电检测,不稳定的原因大多是复位时间的问题,如果干扰性大的场合用复位时间长的芯片。

网友:
但是复位时间长短对干扰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异步复位只要信号有效,就复位,优先级那是相当的高!

网友:
可以分两部分,有些部分对抗干扰要求严格,就用异步触发同步响应,如果要求实时性严格,就直接用同步触发

网友:
 异步复位的稳定性主要由阈值电平来保证。CPU个个都是异步复位的,要是这个很难的话,那么CPU就都没法用了。不过在读CPU或其他控制IC手册时有一点应当特别注意到,异步复位脚的Vih和Vil电平定义通常和一般输入脚是不同的,这里就包含了对复位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考虑。

网友A:
感觉低电平复位稳定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低电平复位稳定的多,

 如IC用的是TTL规格电平,确实如此,因为TTL的翻转阈值电压大约在1.4V,离0V近离5V远,让高电平翻成低电平比反过来要费劲些。当年intel设计8080的几位高手炒掉老板自立门户开发出Z80时,就把8080的控制信号(包括RESET)从正逻辑统统改成负逻辑,使得芯片的抗干扰性强了不少,因为这帮家伙是熟知8080弱点的。
 不过如果是COMS规格电平,电路的翻转阈值在正中间,就没有明显的孰强孰弱了。

网友:
回复:仙猫:

 "异步复位的稳定性主要由阈值电平来保证。CPU个个都是异步复位的,要是这个很难的话,那么CPU就都没法用了。不过在读CPU或其他控制IC手册时有一点应当特别注意到,异步复位脚的Vih和Vil电平定义通常和一般输入脚是不同的,这里就包含了对复位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考虑。"

这个说的好,我个人觉得, 异步复位使用之所以使用普及, 与异步复位优先级高有关. 对异步复位的缺点, 更多可能是用VIH和VIL这个来避免的!异步复位电平的特殊性,这点我平时使用中没有特别注意.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