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节干电池供电的LCD

楼主:
比如电子手表用的LCD,只用了一节电池,电压在1.5V左右,我想问一下如何能够用如此低的电压驱动LCD? 是有专门的低电压LCD,还是用了升压模块什么的?

网友:
显示驱动IC是带有内部升压电路的,因为LCD显示单元的内阻极高,所以无需专门的外置升压模块,靠IC内部的结电容储能就能实现足够的升压。

网友: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