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相信这个问题难不倒你们,小弟在此衷心地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各位大侠帮忙,相信这个问题难不倒你们,关于8051单片机设计一个实例的,小弟在此衷心地谢谢各位了!!在Proteus软件中完成所有操作!!!!

本人是初学者,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 题目如下:

1:用8051设计控制一台电机正转(P1.0)和反转(P1.2)      ······(另一端口是接地的)

2:用两个开关分别实现电机的加速和转速,(另一端口是接地的)

3:用一段数码管实现电机的转速显示,(可以看到电机的转速)

PS:用DAC0832 OPAMP

网友:
麻烦吧结果发到120339334@qq,com

麻烦吧结果发到120339334@qq,com

网友:
这问题自己多考虑下啊,不是很难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对你们不难 但是对我就难了  你能协助我吗?

网友:
自己要用心一些

网友:
电机正转反转的控制,我没玩过,不知道具体细节。
但我记得至多一个月以前,本板块出现过两个帖子,专门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程序,是KEIL的项目文件,也许你可以直接移用,找一找吧。

至于数码管,这玩意我用过,我的建议是,你上网查一下 它的长相和引脚。
然后再理解一个概念 :  动态显示 或者 数码管动态驱动显示

这两步做了,你就不需要问了。

网友:
大家没有义务去替你做作业啊,建议你去看一下置顶的有一个关于提问的帖子

至少你应该说一下你的思路,遇到了什么困难,大家好一起讨论,提些建议,你这样什么都不管直接把题目贴上来也有点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在讨论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到一个实例是加 减速的  还有一个正反转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网友:
你说的那两个帖子能不能帮我找出来  我找不到呢  (提供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给楼主一点提示,具体的事自己去做,否则还上什么学,当农民都不合格。

问题1:使用H桥来控制电机的转向,什么是H桥,论坛里就有。
问题2:控制转速使用PWM,开关只是将指令送给MCU,MCU根据开关的状态决定PWM的占空比,进而决定转速。
问题3:数码管用MCU和晶体管/门电路驱动,开环显示转速的话,事先根据PWM的占空比测量电机的转速,然后将转速值和占空比的对应表存放在MCU的程序代码里,查表显示即可。闭环的话需要动态测量电机的转速,可以用霍尔元件或光电开关取得,然后计算得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搜索吧,虽然我是这儿的斑竹,但时间久了,现在让我找我也得搜索。
这事你就自个做吧。

网友:
多学点吧  估计一两天你能够把它搞出来的  不要紧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