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Vpp 800KHz正弦信号升压到100Vpp

楼主:
MAX038能产生2Vpp 800KHz正弦信号 想把它升压到100Vpp 用普通变压器好像不行吧 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麻烦大虾们指教

网友:
你这个升压升得太高了,还没听过呢,功率几乎没有了啊那

网友:
先用功放吧电压升到10V,功率放大,然后用高频变压器,吧电压升高到100V

网友:
对啊得先放大功率 变压器升上去了 负载后也得降下来

网友:
需要放大后用中频变压器升压。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

我先用个AD811升到20Vpp了 再用个高频变压器升压 大家觉得靠谱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积极回复~ 感激不尽 帮了我不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