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学习LM3S811(三)液晶驱动

楼主:
花了一个小时把LM3S8113.2寸液晶屏连接好了,只使用了LM3S8118根数据线驱动液晶屏。由于液晶屏后面有块74HC573,通过控制芯片的LE引脚,实际上是16位液晶驱动方式,连线比较乱。代码:

液晶的驱动都差不多,稍微修改了,成功移植到LM3S811。需要将系统时钟加到50M,这样液晶刷屏速度会加快。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SYSCTL_SYSDIV_4);//200M/4=50M

下面是显示的效果图:

网友:
不错

做的很漂亮。小小的图片是不是因为811的存不了太大的图片数据啊?我看你后面有SD卡的卡套啊。可以从SD中读取数据解码显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