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时间为负怎样理解

楼主:
保持时间为什么负值,是时钟频率太高吗?

对了,在ALTAER的提供的DATASHEET上可以看到保持时间最小位0。

从保持时间的定义来讲,就是这个数据不需要保持时间,只需要建立时间,D触发器就可以

正确采样LE.

 不知到,这个D触发器怎样做到这么牛B的?

网友:
 Hold Time=0的写法并不少见,可以这么做的原因大概是:
 1.在内部信号里,时钟线是专用的,信号传递速度要一般信号要快。
 2.在电平上,从IC外部定义的阈值到实际内部逻辑的翻转值之间是有距离的,其时间差已在IC内部保证了所需的Hold Time。

网友:
如果这个DATASHEET的手册HOLD TIME 为负值又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记得有见过负值的实例,如手头有,能否贴出来供长长见识?

网友:
好好,找到这宝贵的材料,一定给大家分享。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