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上拉电阻与设备识别问题

楼主:
USB 设备插入,使用50厘米的USB线,可以识别设备;当使用15米USB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加上上拉后问题解决,WHY?  但在别人的电脑上不管有没有外加上拉电阻都是可以识别的。芯片内部已经使能内部上拉,为什么还要外接?另外,接了上拉电阻对通信都什么影响?寻求高手解答。 [ 本帖最后由 453369672 于 2011-5-30 09:51 编辑 ]

网友:
很多时候是因为供电问题,15M的线供电不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其他电脑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长线的线路电阻已经比较明显,加上信号反射的原因,所以无法满足USB的规范,故会有此。

网友:
新主板和老主板供电能力不一样,供电电压也有差别,还有就是接口老化程度也不一样,这种事情很常见。你可以换好点的线,或者单独供电,但要注意共地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