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水流量选什么型号传感器

楼主:
想用单片机实现检测水流量,选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较好,谢谢了。

网友:
有流速传感器,和集成流量传感器

网友:
有涡轮式流量传感器,还有超声波式的等等,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
希望精度高点的,要选哪个,能不能给个确切的型号,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希望传感器精度高点的,要选哪个,能不能给个确切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希望精度高些的,能帮忙介绍个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希望精度高些的,能帮忙介绍个具体的型号吗?

具体的型号很难给你,最好自己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一般这样的传感器针对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应用场合会设计不一样的外形。。。

还有就是价格的问题,都需要你去确定一下。
一般你这么大概的提一个需求,就算是卖流量传感器的供应商也很难给你型号。就算给也不一定适合你的。这个时间不要去省。

网友:
多高是精度高。国家水表分几级,你要第几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在传感器方面不是很明白,所以就想到这论坛,想请教各位。这次老师想接个项目,让我作一个报价清单,就是游泳池进去管,在这检测它流量,最后把检测到的数据传到PC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游泳池的进水管流量,最后显示到PC机上,这样要用多大的精度较好?谢谢。

网友:
你就买个数字水表。带输出的那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