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0【每日一问】break和return

楼主:
while (( ptr_temp != ptr) && ptr_temp )

  {
   for ( i = 0; i < 9; i++ )
   {
    if ( ptr_temp->Card_nunmber
     != R_d_ram )
    {

     break;
    }
   }
   if ( i > 8 )
   {
    return 0;
   }
   ptr_temp = ptr_temp->next;
  }

上面的小程序大家不用管它的作用,我的问题是break;能否退出while循环,return 0;一定退出子函数么???

网友:
不可以,break;只能终止上一级循环语句,循环语句包括switch,for,if,else,while,do-while;

网友:
不可以.

你这个break,只能跳出FOR循环.

return 是可以从子函数退出的,

网友:
if,else

不是循环语句吧???

条件语句?

网友:
return 一定会退出子函数的。
break 不会退出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顺手了

网友:
break; 只能跳出  if ( ptr_temp->Card_nunmber != R_d_ram ) 这条语句,return 0返回的是while (( ptr_temp != ptr) && ptr_temp )子程序的值,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break是满足一定条件时,提前退出本层循环(不管循环控制条件是否成立),是程序流程转向该循环结构后的下一条语句执行。

网友:
break只能跳出一层循环,return 可以退出。

网友:
break是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提前退出本层循环(不管循环控制条件是否成立),使程序流程转向该循环结构后的下一条语句执行。

网友:
break;跳出break当前循环体。也就是  for ( i = 0; i < 9; i++ )
  而不跳出while循环
return 0 应该是为当前函数返回0。这个时候会果断跳出循环。

网友:
return是返回,可以使返回一个数值。比如函数中的形参。

网友:
break 跳不出去的,return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