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小车,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刚在eeworld控制类的群里看到有网友提问,如果购买小车?

现在控制类方向的参赛朋友,你购买了小车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跟心得与大家分享呢?这里有一位参赛的朋友已经将购买的小车发帖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备战国赛大家在做什么啊】把自己的小车拿出来嗮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1856-1-1.html

网友:
先顶一下

上面那个贴是本人发的,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补上电路图!

这个部分是电源电路部分,大家应当都懂的,这个是常用的电路啊!

         这个部分是小车电机的驱动电路,这里接线的时候,可以通过

enableA、enableB来进行速度的调节,焊接的时候要先考虑清楚哦!考虑

好布局在动手哦!

        这是循迹的光电开关,第一次用的时候,还搞了一个笑话,这个是

红外二极管,看不到光的,已经电源小了,不断加电压给烧了,大家可以

用手机上面的摄像头来看,这样就可以看到红外光线,大家就不要烧原件

了啊!呵呵

       这个是光电开关用来循迹的电路,这里只是一路,大家可以设计为3路

或者5路,一般是这样设计的,有的电阻的大小不一样。感光的效果,可以

通过电位器调节到最佳的状态!

大家在应当在不同的项目把,不妨也来晒晒啊!这个小车的程序调试OK了,

在对算法优化中,以后发上来啊!在上传的时候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项

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建议与心得跟大家分享吗?

网友:
么有小车

网友:
来顶下 是俺们DIY小组的建议吧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要改装的车,可是没有玩了被我卖掉了!~

网友:
借给我来玩啊!怎么把他卖掉了呢!

网友:
小车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舵机的,就是一个电机负载动力,一个电机负责方向。另一种就是四驱的了,不过一般的是左右两个电机驱动的。反正这两个的方向都不太好控制,容易走蛇形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通过齿轮箱减速后的转速误差忽律,是否可以考虑应用单片机对两个或4个车论的转速做一个校正形式的学习然后予以控制车论的转速?

网友:
不要用LM324做比较器,直接用比较器芯片LM311。

网友:
用LM311时输出端别忘了接上拉电阻

网友:
小车的话,建议买现成的小车去改装,不要自己单独买器件,这样成本很高,如果你要参加飞思卡尔的小车比赛的话,还是要参照官方给的东西去买件。

网友:
买独立齿轮箱的车自己组装就可以了,四个变速箱,四个轮子就可以了,我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要购买轿车呢,

网友:
这个,可以用飞思卡尔的车模改装,或者到市面上买那种,我同学买过,还挺好的,淘宝链接我可以帮你问下

网友:
我们去年是买了一个遥控坦克,拆了改装的,坦克是履带式,可以差速拐弯,比较简单,就是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帅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第一反应,也以为是轿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四个轮子和四个齿轮箱是买的,其他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4轮差速驱动是不行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2011-06-02):
后轮驱动,前轮控制方向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