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最近刚学习zigbee,出现一个问题,搞了很久,不懂,特请大虾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al_int_enable" referred in ZMain ( C:\SerialApp1.3\ZStack-1.4.2-1.1.0\Projects\zstack\
Utilities\SerialCoor\CC2430EB\CoordinatorEB\Obj\ZMain.r51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osal_start_system" referred in ZMain ( C:\SerialApp1.3\ZStack-1.4.2-1.1.0\Projects\zstack\
Utilities\SerialCoor\CC2430EB\CoordinatorEB\Obj\ZMain.r51 )

网友:
看样子,你是在模仿zstack的例程写代码,错误提示是“链接器找不到某些函数的代码”。

链接器的参数没有设对,或者这些函数的c文件没有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都还没有改写什么,只是添加了一些备注 ,C文件是肯定在的,连接器的设置也没有动过的 ,原来都是好好的,加了点备注后就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