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系列单片机如何做到掉电检测

楼主:
LM3S 系列单片机如何做到掉电检测    有没有具体文档说明!!!

网友:
注意看器件手册,看该MCU是否带有片内电源电压检测器,注意要看具体型号的器件手册,如果没有可以外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好  LM3S308是有这个功能   那要用什么方式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你好 LM3S308是有这个功能 那要用什么方式来检测

貌似一般是检测到掉电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中断,在中断里处理要“善后”的事情。

网友:
不是靠检测,而是使能相关中断,然后编程处理相关操作,具体去看器件手册,务必仔细、认真、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这是做芯片应用的第一步。

网友:

楼上有没有具休说明还是代码可以贴上来大家参考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