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300K脉冲在不同的电路板上 会不同?什么情况

楼主:
两个不同的电路板,装同一个单片机。在一个板子上用示波器测试方波输出端频率为302K,另一个板子为280K 很奇怪啊! 请问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频率变化呢?问题决对在电路上。

 方波脉冲输出后接的功放、升压。

网友:
上帝会告诉你的

网友:
是的 呵呵 我相信上帝会眷顾动手的人的

网友:
问问题要讲究方法,你的提问出了上帝知道你啥意思我想别人没人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可能是做了2个相同的板子 然后分别插上相同的单片机 但是输出的频率差了大概20KHZ的样子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两个板子上晶振制造时有频率误差?  晶振匹配电容误差造成单片机时钟误差?

网友:
呵呵~  谢谢5楼表达了我的意思。我描述上有问题,只能自己看得懂,下次会注意的。

频率变化的的问题今天我 解决了, 我用示波器看只能发280K波的板子,结果发明单片机的供电3.3V 有明显的噪声。加了电容旁路和放电电阻 问题得以解决了。

网友:
下次要注意,提问题要讲清楚,什么条件下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回答问题,可没有义务去猜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严厉的版主啊~   第一次发言就出问题,soryy....
下次注意 一定注意!

网友:
没关系,欢迎多多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