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驱动4相6线步进电机

楼主:
步进电机应该算是直流电机吧?。 驱动的话只用一个298是不是就可以了?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人都说可以 但是老师怎么说不对呢?

网友:
应该可以,298能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L298只是个功率驱动器,并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需要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相配合

网友:
比如L297 步进马达控制器与L298配合方可驱动步进电机,当然,如果你用单片机进行步进电机控制也行,或者像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用四个按键直接控制,也是可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L298是功率双桥驱动器,
外加步进环形分配器,如L297,
也可以直接用MCU模拟分配脉冲。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