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MFlashProgrammer安装好后无法运行?

楼主:
同样是win7, 在我自己的机子上安装好后,运行时瞬间弹出一下DOS窗口,之后就无法运行,

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是win7, 在我自己的机子上安装好后,运行时瞬间弹出一下DOS窗口,之后就无法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win7 ultimate,使用正常。

看看是不是需要添加管理员权限那些,再不行就试试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
打开的时候: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一试

网友:
如果楼上的方法不行 那就米办法了吧 俺就知道的和红阳一样

楼主:
右击那个图标,没有以管理员运行的选项,晕!兼容模式也试过,也不行。

会不会和其他软件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击那个图标,没有以管理员运行的选项,晕!兼容模式也试过,也不行。会不会和其他软件有冲突?

卸掉,换个新版的吧。

网友:
一直用xp,电脑平台跟不上win7,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掉,换个新版的吧。

到流明官网去下了: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software_updates.html

可惜网速太不给力了,下了几个小时都没下完,有现成的吗?帮忙传一个!!!

网友B:
LMFlashProgrammer我的也不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FlashProgrammer我的也不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晶振、下载速率那些设置正确,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一直用这个,我觉得挺好使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都调节好了啊,后来只能用keil本身带的下载工具

网友:
在XP中好用,win7不知道。

网友:
回答

我没有在win7上安装,但我在xp上安装,安装后打开,也是弹出dos窗口,但等一会就出现LM Flash Programm的窗口.
你要明确的有两点:
第一, LM Flash Programm是否支持win7?
第二, 是否被你的杀毒软件reject掉了?

Fr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在win7上安装,但我在xp上安装,安装后打开,也是弹出dos窗口,但等一会就出现LM Flash Programm的窗口. 你要明确的有两点: 第一, LM Flash Programm是否支持win7? 第二, 是否被你的杀毒软件reject掉了? Fre ...

支持win7,回去关掉avast看一下,是不是被他给reject掉了。

网友:
还是不行啊!估计是哪个软件冲突了,改天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我开始也是有 这个问题安装上了不能启动,后来重装系统再装就可以运行了,所以还是你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