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指令DA

楼主:
DA这条指令起什么作用,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具体怎么用,书上和很多资料都是一带而过

网友:
把16进制转换成BCD码,也就是8421玛.

网友:
刚学,不知道

网友:
DA为十进制调整指令,功能是在进行BCD码加法运算时,用来对BCD码的加法运算结果进行自动修正。但对BCD码的减法不能用此指令来进行修正。
因为BCD码本质上时十进制,而单片机只懂二进制,因此当两个BCD数相加大于9时,单片机仍按二进制加法相加,应进位而不产生进位,导致出现非法BCD码,导致计算结果出错。在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6修正才能得到正确的BCD码。但是判断后+6指令繁琐,因此出现DA这个指令,可以减少代码长度。

比如下面代码
MOV A,#68H        ;A=68H=01101000B
ADD A,#53H        ;A=68H+53H=10111011B 非法BCD码,CY=1 AC=1
{如果没有DA指令
PUSH PSW
PUSH A
JB AC,DL1
ALL A,#FH
CJNE A,#AH,DL1
JC DL1
AJMP DL2
DL1:
ACALL L2
DL2:
JC DH1
ALL A,#F0H
CJNE A,#A0H,DH1
JC DH1
AJMP DH2
DH1:
ACALL L1
DH2:
JMP L4
L1:
    POP A
   ADD A,#60H
    PUSH A
    JMP L4
L2:
    POP A
    ADD A,#06H
    PUSH A
    RET
L4:
}
{有DA指令
DA A                      ;A=21H=00100001B CY=1 OV=1
}
END

使用DA指令要注意一下几点:
1、DA调整的对象是ADD或ADDC以后的结果,而且是BCD码相加以后才能够加以调整,否则没有实际意义!
2、DA指令不能与减法指令配对使用,但可以实现对A中压缩BCD减一操作。

也就是说DA不能直接调整一个16进制数为BCD码,如果要进行数值转换还是需要一大堆代码来实现。此外进行DA运算之时必须严格控制BCD码,不可直接将十进制码做BCD码用。

汇编丢了好久,上面代码可能写的有点。。。呵呵,大家都清楚

网友:
在上班没有时间细看,等会没事再详细的去理解下,谢谢了

网友:
貌似我上面写的代码有错误,等我再仔细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