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哪位大大帮看看我的HS9148红外解码程序哪儿除了问题?

楼主:
这是源代码。
//使用12M晶振 适用于HS9148芯片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1;
sbit in=P3^2;//红外接口标志
uchar cons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3f,0x40,0x80}; //1~f 0 - .
uint send_data=0;  //接收数据的全局变量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1(void)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
TF0 = 0;   //清溢出标志位,软清零
TH0 = 0xfc;    //延时844us
TL0 = 0xb4;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TF0==0){;} //定时器无溢出,循环等待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
void delay2(void)
{
TMOD |= 0x10;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1
TF1 = 0;   //清溢出标志位,软清零
TH1 = 0xfe;    //延时500us
TL1 = 0x0c;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while(TF1==0){;} //定时器无溢出,循环等待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
/*************************************************************/
void jieshou()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uchar a;
  uint num=0;
  EX0 = 0; //处理数据是禁止中断
  for(a=12;a>0;a--)
   {
    while(!in);
delay1();   //0.844ms
num=num<<1;
if(!in)
{
 num=num|0x01;
 delay2();  //0.5ms+0.844ms刚好跳过最长的高电平
}
   }
  send_data=num;
  EX0 =1; //处理数据完成后开中断
 }

/******************************************************************/

  void 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send_data)
      {
case 0x0f20:P0=tab[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f10:P0=tab[2];break;//2
case 0x0f08:P0=tab[3];break;//3
case 0x0f04:P0=tab[4];break;//4
case 0x0f02:P0=tab[5];break;//5
case 0x0f01:P0=tab[6];break;//6
case 0x0ea0:P0=tab[7];break;//7
case 0x0e90:P0=tab[8];break;//8
case 0x0e88:P0=tab[9];break;//9
case 0x0e84:P0=tab[10];break;//a
case 0x0e82:P0=tab[11];break;//b
case 0x0e81:P0=tab[12];break;//c
case 0x0e60:P0=tab[13];break;//d
case 0x0e50:P0=tab[14];break;//e
case 0x0e48:P0=tab[15];break;//f
case 0x0e44:P0=tab[16];break;//0
case 0x0e42:P0=tab[17];break;//-
case 0x0e41:P0=tab[18];break;//.
default:led=0;break;
 }
  }
/***************************************************************/
void main(void)
{
 IT0 = 1;
 EX0 = 1;
 EA = 1;
 P2=0x00;//1位数码管全部显示
 while(1)//主循环
  {
   work();
  }
}

网友:
你用什么解码?晶振漂移多少?解码出来离散型多大
???你全用定值散转,考虑过上述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没有考虑过呢~~因为不是很了解~~版主能给些参考么?

网友:
google上资料很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