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常用问题解决方法汇总

楼主:
在一些采集卡的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出现异常或无法正常使用情况下,对此我总结了一些采集卡常用问题解决方法 ,大家可参照以下步骤对故障进行排除。
自赛微电子技术论坛http://bbs.srvee.com/thread-19796-1-1.html
一.确定问题的具体现象,有利于更快地分析问题的原因。
1) 在操作之前是否有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
2) 显示是否正常(显示属性是否设为1204*768的分辨率,32位真彩色,75Hz刷新率),DirectX 9.0是否已安装。
3) 在不运行软件的情况下,操作系统是否正常。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CPU的使用情况,是否有不良程序在运行。
4) 是否有接入网络。
5) 在操作系统运行的情况下是否突然断电。

二.确认你所使用的软件硬件
1) 用的硬件配置是否符合要求,有没有根据标准配置选择计算机的配件。
2) 使用的软件是否跟卡配套。
3) 使用的软件型号及版本是否正确。
4) 操作系统必须为windows2000专业版或windows xp专业版操作系统。
5) 主板的芯片组必须为INTEL芯片组,VIA芯片组的主板绝对不能使用。

三.安装时可能出现的故障
1、进入之后无法找到卡。
处理方法:
A、进入设备管理器,将所有没有安装驱动的多媒体设备安好驱动
B、对驱动前面有“!”或“?”的,删除其驱动,重启主机,安装驱动。
C、如路数还不够的话,进行硬件扫描
D、进入监控主界面, 观察是哪一路卡没有找到(将视频信号一个个拔去),拔出此路卡(将卡换一个槽),重新开机。
E、更换找不到的视频卡或重装操作系统。
2、装卡驱动时死机或重启。
处理方法:
A、拔出无法安装的哪块卡,重新换一个槽再安装。
B、进入安全模式,安装卡的驱动
C、重启之后如兰屏,则依故障5处理.

3、摄像机图像为黑色。
处理方法:
A、将正常摄像机的信号接入此路摄像机,如正常则信号源坏。
B、检查视频线是否损坏。
C、删除此路卡的驱动,重装驱动。
D、更换卡.

4、进入后发现摄像机图像为绿色或图像不变化,双击放大之后为别的摄像机图像的残余。
处理方法:
A、重装驱动
B、无效则换槽
C、换卡.

5、回放检索不到录像
处理方法:
A、在我的电脑中检查磁盘数量是否相符,不符关机,检查磁盘接线
B、正常则进入BIOS扫描,找到所有磁盘
C、更换磁盘
D、先检查录像文件夹名称与主机名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将主机名修改为录像文件夹名称一致;
E、检查硬盘是否能访问、能读能写。
F、进行磁盘扫描修复。
G、对磁盘进行重新分区格式化
H、更换硬盘

6、回放有马赛克
处理方法:
A、与视频卡状态信息结合,进行如下检查:
检查CPU资源占用情况,正常则为主板问题,更换一块主板,如仍有则重装系统。
占用率高,则将卡禁用,再一个个启用,观察占用率情况,找到引起占用率增高的一路,更换该路卡。
B、内存资源占用过高时
检查C盘的可用空间,可用空间小于600M时,需重装操作系统。
增加C盘的虚拟内存大小: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选项――更改――所选驱动器页面文件大小――将初始大小值和最大值增大――将注册表最大值改为64――点击设置。
C、增加内存大小。
系统的内存可用数应在10M以上时,系统才能正式运行并不会产生数据丢失现象。

7、软件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死机或重启。
处理方法:
A、此故障可能是四方面的原因: 硬盘,视频卡,电源,操作系统。
B、重装操作系统
C、不进入监控软件界面看是否会重启,如重启,则非视频卡原因。
D、拔去所有的数据盘,检查是否重启,如不重启,则一个个接入硬盘。到有重启现象发生。更换该硬盘
E、更换电源
F、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