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1【每日一问】电机调速

楼主:
临时被抓壮丁,讲个简单点的问题

夏天来了,用风扇的也多了起来,去卖场一看,新产品一大堆,遥控的,无级变速的,自然风睡眠风概念一大堆,比普通的风扇贵了几倍。于是心理气氛,要自己搞个遥控风扇控制器,无级变速。遥控部分好办,变速就有讲究。那么问题就来了:

调速调功率系统的种类,应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嘿嘿嘿,大家赶紧回答吧,我继续做我的遥控风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被抓壮丁,讲个简单点的问题   夏天来了,用风扇的也多了起来,去卖场一看,新产品一大堆,遥控的,无级变速的,自然风睡眠风概念一大堆,比普通的风扇贵了几倍。于是心理气氛,要自己搞个遥控风扇控制器 ...

之前的风扇一般都是用抽头的方式来调速的,是有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被抓壮丁,讲个简单点的问题   夏天来了,用风扇的也多了起来,去卖场一看,新产品一大堆,遥控的,无级变速的,自然风睡眠风概念一大堆,比普通的风扇贵了几倍。于是心理气氛,要自己搞个遥控风扇控制器 ...

至于遥控风扇,用个红外接收器+继电器那些,就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遥控功能。

如果转向也要遥控,就要修改风扇的机械结构了。

楼主:
估计楼上没去商场转过。转向控制早就有了,有特别的实现方式,你可以考虑下,不用大改硬件的。我问的是调速调功率的种类。应用范围及注意事项。没有说必须风扇。当然抽头调速也是一类,但是楼上也没说应用范围及注意事项啊

而且现在商场的风扇无级调速都一大堆,谁还稀罕档位调速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楼上没去商场转过。转向控制早就有了,有特别的实现方式,你可以考虑下,不用大改硬件的。我问的是调速调功率的种类。应用范围及注意事项。没有说必须风扇。当然抽头调速也是一类,但是楼上也没说应用范围及注意 ...

呵呵,我家在用的就是全遥控的,风速、风类、定时、转向都可遥控的。

只是要在原来的那些上改装,就得受制于它的机械结构了。

网友:
我的做法不在这里做讨论,我只是在输入上外接个电路搞定自动调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