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开机中文WIFI对话框问题

楼主:
各位牛人,最近我在修改WINCE中开机弹出的WIFI对话框,有点小问题,就想请教一下,我的问题是:我用的中文系统,然后想在WIFI对应的中文对话框中加几个按钮,但是添加之后,全编译一次,开机启动WIFI对话框添加了按钮的那个页面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显示的框框(其他未修改的中文对话框页面是正确的),我在WINCE里面只找到中文字样对应的.res文件(没找到对应的.rc文件),.rc只有英文的找得到,而且如果在英文对话框上添加按钮的话,再进行全编译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中文对话框没有改到根源上,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期待各位的高见,谢谢!

网友:
请问大家是没人会呢,还是都比较谦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