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故障诊断

楼主:
蓄电池的常见故障,主要有电荷量降低、自行放电和充不进电等,其故障诊断方法分述如下:1.电荷量降低

  蓄电池的电荷量,是指充足电的蓄电池在电解液平均温度为30℃时,以一定的电流强度连续放电10 h,单格电池电压降到1.7 V时所能供给的电量。通常用放电电流值(安培)与放电时间(小时)的乘积来表示蓄电池的电荷量。由此可知,电荷量降低是指蓄电池在充足电后,其所能供给的电量比正常供电量明显有所减小了的故障。

  造成蓄电池电荷量下降的主要原固有:①新蓄电池未经循环充电、放电.或充电未达到规定的电荷量;②在发动机转速较低的情况下,长期使用照明灯等电器设备,将蓄电池存电很快用完;③发电机控流器的二极管被击穿或产牛其它故障,或是直流发电机调节器的电压调得太低,使蓄电池不能正常充电,导致蓄电池亏电,电荷量降低;④配制的电解液密度低于规定值,或电解液渗漏后只加纯水.使电解液密度下降;⑤配制的电解液密度过高.或是经常用电解液代替纯水加入蓄电池中,及蓄电池内液面经常过低,导致极板严重硫化。

  若感到蓄电池电荷量下降,可用高频放电计进行检查。若每个单格电池的电压均为1.7 V以上,且能稳定地保持5s,说明蓄电池技术状况良好,若所测电压值低干1.5 V,但能稳定地保特5 s.说明蓄电池电荷最不足。若所测电压在5 s内迅速降至l 5V以下,说明蓄电池有故障。在确定蓄电池有战障后.应先检查电解液的密度与液面高度。蓄电池放电与电解液密度的关系见表1。

  将所测得单格电压值与电解液密度值进行综台分析,则可得到蓄电池电荷亮为何降低的诊断结

论,见表2。

表1. 蓄电池放自与电解液密度的关系:

电解液密度比标准减小值

0.04

0.08

0.12

0.16

蓄电池已经放电/%

完全放电

表2.蓄电池电荷量降低的故障诊断:

单格电压/V

电解液15°C密度/(g/cm)? ?

诊断后的结论

1.75~1.80

1.200~1.285

良好

1.60~1.75

<1.200

  电荷量不足,检查调节器电压是否过低,

否则极板损坏。

1.50~1.60

>1.200

  平时常以电解液代替纯水加注,

或调节器电压调得过高。

1.30~1.50

1.200~1.300

  内部短路,极板硫化或活性物质

严重脱落,应拆开检修。

2.蓄电池自行放电:

  已充足电或使用良好的蓄电池,待1~2天后即无电,开前照灯不亮。按电喇叭声响减弱甚至小响。即可视为蓄电池自行放电。其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蓄电池隔板被击穿或损坏,电解液中混入金属粉屑等杂质。或是蓄电池槽底沉积过多异物,造成蓄电池内部短路;二是蓄电池外壳过脏或在颠簸中溢出的电解液过多,在盖上和桩头间造成短路。

  应首先查看蓄电池外表是否清沽.电解液是否溢出过多而形成导电层。然后检查桩头与导线有无接触不良,或搭铁不良等现象,诊断方法是:断开电源开关,拆下蓄电池负极接线,将其在极桩上划擦,若此时有火花产生,说明蓄电池内部有短路,应拆开后进行检修。

3.蓄电池充不进电

  蓄电池充不进电是指在发功机和传动部分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蓄电池虽经长时间充电但电压却上升升很慢。

  造成蓄电池充不进电的土要原年因是:①充电线路中接线头松动、锈蚀等原因接触小良,使电阻增大,电流强度减小;②整流器产生故障或二极管短路;③蓄电池极板硫化,使其表面附有一层导电性能差的白色硫酸铅晶粒。这种晶粒粗大,易将极板栅孔堵塞,使电解液难以渗人极板参与化学反应.并使极板参与化学反应的面积减小;④由于采取大电流给蓄电池允电或大电流使蓄电池放电,或电解液密度过大及液面高度不够等原因,使蓄电池极板遭到损坏。

  诊断时,先检查各接线头有无松动或锈蚀,电解液液面是否过低,整流器是否产生故障,然后根据充电时的一些现象来判断极板是否硫化。若充电时电解液的温度升高很快,或充电时间不长电解液便产生大量气泡,但电压却没随之升高,则说明极板已硫化。蓄电池极板若轻度硫化,一般不易觉察。若严重硫化,可从加液口看到极板上附有一层白色物质,充电时各单格电池电压迅速升至2.8V以上。然后电压又下降,再缓缓上升,在充电终了时,电压不超过2.8V。在充电过程中,电解液的温度较高,而密度上升却不明显。充电结束后,用20h放电率检查电荷量时,较正常蓄电池要减少许多。

对于硫化不十分严重的蓄电池,可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的方法予以消除。具体作法是:用0.2A的电流给蓄电池充电,一直充到电压和电解液密度达到最大值不再升高时为止。然后用20 h放电率检查其电荷量,若低于额定电荷有的85%,可再进行1~2状充放电循环,即可消除硫化现象。

  对于硫化较严重的蓄电池,可采用水疗法予以消除。方法是:在对蓄电池充电后,用20 h放电率使蓄电池进行放电,至单格电压降至1.75 V时倒出电解液,加入蒸馏水,再以0.2A的电流对蓄电池充电,当电解液密度升到1.15以上时,用密度计吸出一部分电解液,再补充适量的蒸馏水,继续充电,直至电解液密度不再升高。然后按20 h放电率的1/4电流放电1~2h,再经多次充电、放电,蓄电池硫化现象即可消除。最后一次充电可将电解液密度调至规定值,若蓄电池的电荷量能达到额定电荷量的85%以上,即可使用。若水疗法效果不明显,可用

化学法去硫。方法是:在硫化的蓄电池电解液中按质量比加入0.1%~0.5%的纯碳酸钾或碳酸钠,经1~2次充、放电后,蓄电池电荷量一般可达到额定电荷量的90%左右。

4 电池电解液损耗过快

  蓄电池电解液损耗过快,指的是蓄电池在加过电解液不久就出现液面不足的现象。造成这一故障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充、放电电流过大,使电解液过度蒸发或溢出。或是隔板损坏,造成极板短路。及蓄电池壳体破裂,造成电解液渗漏等。检查时,要联系蓄电池其它故障现象进行判断。首先应检查蓄电池外壳有无破裂处,是否因渗漏导致电解液过度损耗。其次,联系使用情况查找原因。若长时间在不充电情况下过度使用灯光,会造成蓄电池放电过量。若长时间大电流充电,电解液中的水燕发过快,也会造成电解液损耗过量。在进行检查的同

时,要排除导致故障产生的各种困素。

  经上述检查,均未发现异常,则应分解蓄电池。检查隔板是否被击穿,极板上活性物质是否脱落过多,使正、负极板形成通路。若出现这种情况,说明电解液损耗过快的原因是由于蓄电池内部短路所引起.应对蓄电池进行修理。

网友:
有蓄电池参数检测仪的,可以检测出来各种参数,根据参数然后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