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电源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阻容电源,发现在会有变压器的那种兹兹的声音,而且电源摸上去还有点热,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
是电容品质问题,电阻发热则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说的是电容的质量不行吗,还是有可以我值选错了,你说的电阻是不是交流220上的电阻

网友:
发声当然是质量问题,跟容量选择的关系不大,电阻的功耗根据欧姆定律自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