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传设备是不是就是zigbee模块啊?

楼主:
透传设备是不是就是zigbee模块啊?

不懂啊!!!

还有无线抓包工具是啥时候需要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透传设备有支持zigbee的,也有不支持zigbee的,具体找厂家问清楚,据我了解多数透传设备不支持zigbee协议。

抓包工具用来作通讯流量分析和调试通讯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太感谢您了~~·

网友:
透传设备很少有支持Zigbee的,Zigbee是协议层,需要应用层的介入控制,直接附着传输的话,使用局限性会很大,所以几乎没人这么做,做也用处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zigbee作透传设备有一些优点:可以借助路由扩大距离;点对点的匹配和蓝牙一样简单。不过程序大会影响通讯效率,成本也高。

网友:
透传设备说白了就是一个桥,让你能从桥这边到桥那边,然后告诉你是个透明桥,具体桥用啥材料。就不要考虑了。
透传设备也就是个网桥,桥这边是串口,那边也是串口。桥是无线的。
具体他是用什么协议,和你没关系,你需要关心的仅仅是我的数据能否发送过去。
所谓的无线抓包工具,很多厂家给你提供的仅仅是个串口抓包工具,没啥实际用途。我遇到过很多,其实这个工具是给厂家找借口用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是手持无线抓包器,一个手持设备,说白了就是一个从机,你让桥两端不断发送接收数据,然后拿着这个设备在其路径上走动,通过这个设备可以发现信号在什么地方衰减比较厉害,可以在这里加中继或者调整传输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作透传设备有一些优点:可以借助路由扩大距离;点对点的匹配和蓝牙一样简单。不过程序大会影响通讯效率,成本也高。

ZigBee成本要比蓝牙低得多,工业上还是ZigBee比蓝牙可靠。蓝牙还是面向个人数据通讯的。

路由扩大距离是Mesh网的特点,ZigBee只是Mesh网的一种,从实时性上来说不基于Mesh网的点对点比较好,但是覆盖范围有限,不过因为ZigBee是基于2.4G通讯,事实上传输效率高于普通的433点对点。但是在不急于路由的情况下,因为2.4G频段的原因,ZigBee通讯距离远远低于433M。

目前最有希望的是900M的ZigBee,这也是今后ZigBee协会的主要发展方向,国外有给予900MZigBee点对点传输超出42公里的产品出现。但是因为我国无线电管理的某些原因。造成900M在国内是非法的,因此ZigBee在国内发展受到很大制约。目前又出现一种新型的机遇450M的Mesh网络出现,但是还处于试验阶段。具体效果如何仍待检验

网友:
学到好多呢

网友:
透传模块可以看成是一颗无线的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