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提供用msp430实现超声波测距的c程序

楼主:
如题~~~~~~
最近正在研究超声波测距。。。
求c程序研究研究
偶是新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新手更应该自己动手,基本原理是:发出几个超声波脉冲,同时启动定时器,然后停止发射,收到回波时停止定时器,然后读取定时器数值,换算成时间再根据声速计算出距离。

网友:
主要是第一次自己实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那还是自己研究去吧~~~~

多谢大神了

网友:
这个我凌阳的就做过,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怎么关闭定时器啊?我找了好久~貌似这个不和51一样有个关闭定时器的标志位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让计数器停止计数   TACTL&=~MC_3;就停止计数了

网友:
前几天刚做完,就是通过测量超声波返回的高电平的时间长度来测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