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051能不能做到监视电机速度的?

楼主:
用8051能不能做到监视电机速度的? 要用什么来显示电机的速度呢???我想在仿真软件里做出来的~谢谢你们了

网友:
是直流电机

网友:
可以,采用霍尔元件或光电开关做传感器,前者需要在电机的转轴上装一小磁铁,后者需要做个遮光片,然后测量传感器两次输出的间隔时间即可获知电机的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在proteus中仿真的!要怎么找出那个器件

网友:
一般交流电机转速1440转每分,每转约0.042秒,也即420毫秒,新型51在20M晶振下平均指令执行时间在0.0000001S左右,也即一条指令需要100nS,每转单片机能执行约416666条指令,电机每转一度能执行约1157条指令,因此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51是可以控制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