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单工信息冲突怎样解决?

楼主:
请问,有谁做过一个主单片机,2个或2个以上的从单片机 单工 通信 ,是这样解决从机信息传输冲突问题的? 用八选一开关还是?

网友:
怎么可能冲突,主机让谁干活谁就得干活

网友:
回楼上的,这个不是半双工,是单工,不知道怎样解决冲突问题

网友:
单工是什么意思?
单工就是让你干活,你再干活,所以不会冲突哦

网友:
楼上的,说具体点,我没弄明白!

网友:
2个从机的数据同时传到主机,主机怎样处理2个从机的数据,是用数据选择开关 ,还是写哪些通信协议?

让主机,轮流接收从机的数据。

网友:
也许我们孤陋寡闻,没明白你的单工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有两个从机同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