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软件问题

楼主:
 一打开软件设置好以后点下载就没有反应了,关闭也不行,进程都关不了,想病毒一样?还有就是老是下不了,串口不对什么,但是实际上就是那个串口?急急急急急急!用老版本是可以下载的,但是一两次后就跟这个一样了。
两个ISP程序都关不了啊

网友:
你是用的USB转串口么 那个俺经常失败 现在我都是直接用台式机串口链接 感觉用哪个USB转串口老不稳定 容易出错的

网友:
可能连续打开两个冲突了,还有可能就是电脑配置低。

网友:
主板问题,因为STC-ISP使用的是自动波特率矫正,因此会与某些USB to RS232线冲突,就目前感觉FTDI的芯片可靠点

网友:
如果串口是原生的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除非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这类问题都是USB转的串口兼容性不好导致的,换其它芯片做的转换线。

网友:
转接线都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质量不好说。
我花了12快买了一条PL2303做的转接线,下载时速度非得设成最高最低一样而且都要很低,2400我常用这个,网上看好多人也这样。
这个,不好说 下载机制垃圾还是转接线垃圾,但是就是不好用。

后来用串口的下载,也是USB转串口,可那速度就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