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该怎么学

楼主:
很奇怪大家一看什么什么经典书就疯狂的下载,然后深藏。。。。

其实最好的书是汇编语言与程序设计,就好像我们要学写文章要先学写字,先学abc一样

汇编能更好的让我们深刻理解机器的想法,理解什么是机器的思维

学好了汇编之后,就要认真学习一门高级语言,不管是JAVA,P,B,还是C语言。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学这些语言的同时最好配合编译原理,这有利于我们更深刻了解语言的来源。

之后要学习代码美学,就是书写规范,这有利于我们更少的犯错

最后才是设计方法,结构学,项目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大家一看什么什么经典书就疯狂的下载,然后深藏。。。。   其实最好的书是汇编语言与程序设计,就好像我们要学写文章要先学写字,先学abc一样汇编能更好的让我们深刻理解机器的想法,理解什么是机器的 ...

微机原理、操作系统、数据结构、数据库、面向对象等也挺有用的撒。

网友:
俺不会汇编  怎么办 要学么 用得到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版主您觉得学汇编应该怎么学呢??

网友:
随意啊,不过现在最好的还是51,价格便宜量又足。X86指令太多了,新手会痛苦。PIC的好,指令少。不过仿真器太贵,用烧写器调又不方便。

网友:
我现在就在学习汇编,不过只是看书做做简单的练习

网友:
受教了

兵不在多而在精,循序渐进的学习,比盲目的学习效率高多了啊!

网友:
我不是很赞同各位的意见,我觉得如果现在感性上了解一门学科的话,对于其周边的东西
肯定是容易接受的,就我自己而言,我从大二开始学习单片机,初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
触过汇编,仅仅是用C语言就完成了各种功能,虽然效率不如汇编的高,但是理解起来比较
简单。

    等到过了,初学阶段,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都提升了,再学习汇编效果会更好,理解也会比较
快点。

网友:
同意LZ。

其实做单片机着玩意,汇编最能体现技术功底。

先汇编,再C

网友:
对嵌入式系统的编程而言,汇编确实非常有助于学习,但也非一定要用,软件工程思想其实才更重要,对硬件的理解,我更倾向于对基础电子线路的掌握,在我见过的优秀工程师中,所有的都是基础扎实掌握良好的,而缺乏基础的人,也许可以在某一方面做到比较熟悉,但稍加变化就抓瞎,这样的工程师即使掌握了一点点“绝技”也不配称优秀二字。

网友:
汇编有助于更深刻理解算法原理,理解芯片性能。
高效的驱动程序都是需要从汇编曾去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