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CN3069的1A锂电充电电路,求高手进来指导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
之所以来问,是因为两点............
1是想把全部援建替换为贴片,但是LED限流电阻不知道该换成多少的,用的是0805贴片............
2是,他的元器件都没标是什么规格的.............有两枚电阻没说阻值...............那个可以微调电压的电位器也没说多大的规格的...............好像还带温度检测啊............那个NTC元件又该用什么样的呢?................
这TMD官方PDF到底是怎样,什么都没写上啊,坑爹呢啊...........买了4片,在路上...........先来问问这些问题.............

需要下载PDF观看的请点这个.............如韵电子官网拖下来的...................坑爹啊.................
http://down.qiannao.com/space/fi ... 02dCN3069.pdf/.page

在附一张截图,本想传115的,结果115整顿不能上传........就传了别的网盘,不能下载的看这张图..........
不挂附件,免得大家耗费M哈~

顺便在问张CN3060的图...............看电容使用规格和3069不一样.................估计电阻和NTC也会不同?..................
求真相................

网友:
电阻可以都用贴片的,但器件手册中如果载明了功率,要注意满足,NTC是电池内部的,用于温度保护,常见手机电池是三接点的,其中一个就是NTC输出,至于R1和R2的选型只能看器件手册,应该有说明,仔细看看,如果确实没有,咨询芯片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