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图形库移植请教

楼主:
#define Canvas(sName, pParent, pNext, pChild, pDisplay, lX, lY, lWidth,lHeight, ulStyle, ulFillColor, ulOutlineColor, ulTextColor,pFont, pcText, pucImage, pfnOnPaint)                        \
        tCanvasWidget sName = CanvasStruct(pParent, pNext, pChild, pDisplay, lX, lY, lWidth,lHeight, ulStyle, ulFillColor, ulOutlineColor,ulTextColor, pFont, pcText, pucImage, pfnOnPaint)

这个宏替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宏的意思,看语句就知道了啊。
你可以用Canvas(),或者也可以用CanvasStruct()来产生一个Canvas控件。两者是一样的。

网友:
回答问题

你好!
       很高兴能来回答你的问题,附件是ti 图形库API函数的说明文档,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
       同时也希望你多到以下两个网站进行浏览:
       www.ti.com
       www.luminarymicro.com
 Fred

图形库API函数说明

网友:
tCanvasWidget sName =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Canvas 比CanvasStruct()多了个参数s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