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问题

楼主:
我用PIC单片机C口连灯,D口连开关,程序应该怎么设计才能流水灯显示呢,就是按下开关后
灯从RC0开始亮,然后RC0连的灯灭,RC1连的亮RC0到RC7 1个1个顺序点亮(点亮1盏的时候其他6盏是灭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多考虑下的,毕竟不是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先建个DISP[ ]={......}
然后逐个点亮   应该不需要中断吧?

网友:
刚开始学么 基础的要多摸索摸索 加油

网友:
这个  要自己 多考虑一下 不是 很难  ,,在可以 加一个 定时器

网友:
最简单的指令是循环移位,右移左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