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cordic ip 核 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用cordic 核实现开方功能,但是用modelsim  仿真的时候输出一直是蓝线,提示很多很多warning
# Loading work.sqare_test_tb
# Loading work.square_test
# Loading work.square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C_REG_FD_V7_0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C_SHIFT_RAM_V7_0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C_ADDSUB_V7_0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C_MUX_BIT_V7_0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unisims_ver.LUT4
# Loading D:\X\ISE\verilog\mti_se\unisims_ver.BUF
# Loading work.glbl
# ** Warning: (vsim-3017) square.v(872):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0, found 4.
#         Region: /sqare_test_tb/uut/YourInstanceName/BU20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INI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SE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CLR'.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INI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SE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87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E'.
# ** Warning: (vsim-3017) square.v(902):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0, found 4.
#         Region: /sqare_test_tb/uut/YourInstanceName/BU89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INI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SE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SCLR'.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INI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ASET'.
# ** Warning: (vsim-3722) square.v(902): [TFMPC] - Missing connection for port 'CE'.
# ** Warning: (vsim-3017) square.v(932): [TFMPC] - Too few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10, found 4.
.....
另请教高手们,我现在要实现的算法,好像不大容易避免开方,有没有别的办法实现开方 或者 对一个复数求模值呢

cordic 核的设置1

cordic 核的设置1

cordic 核的设置2

cordic 核的设置2

cordic 核的设置3

cordic 核的设置3

cordic 核的设置4

cordic 核的设置4

modeisim 仿真

modeisim 仿真

网友:
开方应该很容易实现。比如迭代法。牛顿迭代法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楼主再研究研究下功夫哦!

网友:
呵呵,可能楼主不会,是个新手。最简单的办法采用试的办法,一步一步去求开发结果。比如(X—1)2 <被开方树〈X2。则结果就是X-1;

不知道LZ理解我的意思否?

网友:
楼主,直接调用其中的开方模块啊,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复数求模和求角度的算法!

网友:
直接CORDIC 算法圆周矢量模式,经过多次迭带就可以求复数摸和角度

网友:
解决没??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研究半天觉得是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