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110远程唤醒的问题

楼主:
现在用CC1110作为下位机接收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指令控制空调运行,为了降低功耗,CC1110采用任务周期运行方式,非任务周期进入休眠,在设定的休眠时间达到后会被唤醒进入任务周期,但这样实时性就非常差。
不知道有没有远程唤醒的技术,即上位机想给下位机发送指令的时候CC1110就能被唤醒,而不是定时唤醒。

通信协议采用的是SimpliciTI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允许成本增加一些,可以使用RFID的LF频段(125KHZ),给模块添加一个LF收发电路,利用LF能量来唤醒CC1110。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有些接收机所谓的支持唤醒,其实质也是周期性的开启接收机并侦测场强和同步头,功耗比完全的周期性全开接收机稍低,但不是本质的唤醒,2楼的办法是TPMS系统常用的,但作用距离很有限,称不上长程,目前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就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样的电路和唤醒技术么,如何与CC1110连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作用距离是指什么距离,如果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的需求,我一定会采用的。

网友:
利用另外一组辅助RF收发器来唤醒RF模块确实距离不远,LF频段距离也较近,辅助RF收发器采用UHF频段,距离会远一点,估计也不会超过30米,毕竟远距离传输能量效率很低。

网友:
我查了这种唤醒技术的相关资料,感觉这样做不但增加成本,而且唤醒芯片也需要供电,增加了功耗,得不偿失啊。

网友:
是啊,技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较常用的方法是有一个路由节点使用主电源,一直处于接收状态,负责节点之间通讯的数据转发工作,其它节点定时或者其它事件触发唤醒,通过路由节点接收和发送数据。

这个方式成本不会太高,牺牲一些实时能力,换取低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作用距离是指什么距离,如果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的需求,我一定会采用的。

低频唤醒的作用距离很短,通常是厘米级到几米,几米需要的功率就不小了,跟高频通讯的传输距离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
CC1110 最强开发

CC1110 唤醒需要采用睡眠定时器,无线唤醒功能CC1100支持

有关CC1110的开发请参考http://shop60221214.taobao.com/

这里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推翻了能量守恒定律,真正意义的实时无线唤醒就很容易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