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读取处理器ID寄存器,请检查电缆和电源

楼主:
终于把Jennic的产品先拿回来试试了,按照步骤运行Flash Programmer,选中目标bin文件,选择串口,连接好串口电缆,打开目标板电源,点击program按钮(这一步是要把程序写入板子),可是到这一步就跳出个对话框:无法读取处理器ID寄存器,请检查电缆和电源。怎么回事啊?我的串口是usb转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用jennic公司的产品的人就这么少吗?崩溃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用TI的,不知道怎么帮你,你按厂家的提示,检查一下模块供电和USB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操作少了一步:“按照步骤运行Flash Programmer,选中目标bin文件,选择串口,连接好串口电缆,打开目标板电源,----->>先按program按键不要松开,再按reset按键,然后松开reset按键,再松开program按键,进入编程状态,<<------点击program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