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休眠唤醒后WIFI不见了

楼主:
WICNE休眠唤醒后WIFI不见了,看样子好像是把WIFI驱动给卸载了,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有,望指教!

网友:
哎,这么大的论坛都没人会啊,失望中。。。

网友:
不可能卸载,而是驱动或WIFI组件的兼容性不佳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呢,休眠唤醒后 任务栏上面的WIFI图标确实不见了,而且在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里面,WIFI相关的sdio8686(我们用的WIFI驱动)也不见了,所以感觉好像是卸载了的样子。无从下手啊。。

网友:
只能说你的感觉不对,驱动软件是不会自动卸载的,而是即插即用设计,操作系统侦测不到硬件自然不会自动加载驱动。

网友:
你这说的挺对的,驱动应该是没有卸载,但如果按你说的休眠唤醒一次就要探测硬件加载相关wifi驱动,应该也不会这样吧,我理解应该是每次重启机器的时候要加载相应的驱动,休眠的时候只是把他置于某种低耗电设备电源状态,唤醒的时候然后再恢复到相应的设备电源状态。就是感觉太奇怪了,如果没有卸载,为什么wifi相关的都没有了。。

网友:
驱动也不是启动后就加的,而是先检测硬件,检测到了才加,如果是系统内设备,启动后也是先检测到硬件以后才加载驱动的,这是即插即用的基本原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个是sdio接口的,在sdhc的init函数里面是有探测硬件的代码,但不是采用硬件中断的方式,而是在驱动中用软件模拟的方式进行的,他会在开机的时候执行到,我想问下,在休眠启动后还需要再次探测硬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休眠唤醒后可以看到WIFI,但是还有个问题,唤醒后连接不上,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需要重新执行相关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
wifi唤醒

上面2位大侠好,你们是怎么弄好sdio8686的休眠的,在那个cpu上做的,能给我提供帮助吗,怎样才能把sdio驱动卸载掉。需要重新执行哪一部分相关代码,谢谢你们能够提供帮助。邮箱:wudaowei2008@163.com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否说明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你有什么问题也许我能帮忙,相互交流嘛,QQ 1501926265。

网友:
楼主, 求助
休眠唤醒之后能搜到AP热点。连接提示错误。 开机不进行休眠唤醒可以正常连接。
wince6.0
PXA310
Mvrl8686 wifi。
唤醒都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我再powerOn中软件模拟了一个插入检测。结果如上。
楼主经验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