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相关的问题,请求大虾指点一二

楼主:
1)协调器与终端通信,是不是必须得用协议栈呢?但是之前为什么看到有人没用协议栈,只是编的应用层的代码
2) 协议栈在编译时,看到有的例子中,下拉菜单有很多的XXEB,XXDB,请问那个如何做的,怎么增加和减少?看到有的例子中,协议栈当中有的层是空的,比如说NWK,osal,难道编译时会减少生成的HEX的大小?
3)今天把一个例子编译出来后,HEX文件尽然有1M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很希望大虾能够给我解释?
4)在修改一个例子时,一碰就报错,比如undefined 的 什么函数 在什么XX.r51里面,文件夹是只读的,可是去不掉的,请问我该怎么办才能修改这个协议栈例子?
5)由于刚看了一段时间,我很希望,有什么资料能够讲解整个协议栈跑起来后,里面的系统具体如何调度的,不同的事件是如何触发的?我已经有三本书了,不过讲代码的部分还不是很多。(无法放图片)
希望有大虾帮忙能够给我指点一二  我先谢谢了 我的QQ 472455165
邮箱是 hxricky@g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1)协调器与终端通信,是不是必须得用协议栈呢?但是之前为什么看到有人没用协议栈,只是编的应用层的代码
协议栈肯定要有的,要不就不叫zigbee协议了,你看到只有应用层的代码,有可能没有使用zigbee协议,也可能把协议栈作成库文件,看不到源码。

2) 协议栈在编译时,看到有的例子中,下拉菜单有很多的XXEB,XXDB,请问那个如何做的,怎么增加和减少?看到有的例子中,协议栈当中有的层是空的,比如说NWK,osal,难道编译时会减少生成的HEX的大小?
下拉菜单有多个选项,是指有多个配置,这个不是zigbee特有的,IAR开发工具一种管理工程的方式,找点IAR入门资料学习。
NWK文件夹确实是空的,TI没有公开这一部分的源代码,用库文件的形式提供NWK层。

3)今天把一个例子编译出来后,HEX文件尽然有1M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很希望大虾能够给我解释?
HEX文件大小不是实际CODE占用flash的大小,检查对应的MAP文件,了解实际代码大小。

4)在修改一个例子时,一碰就报错,比如undefined 的 什么函数 在什么XX.r51里面,文件夹是只读的,可是去不掉的,请问我该怎么办才能修改这个协议栈例子?
xx.r51应该是C编译生成的中间汇编文件,只读对代码生成没有影响,undefined应该是工程配置不对,链接器器找不到一些文件。

5)由于刚看了一段时间,我很希望,有什么资料能够讲解整个协议栈跑起来后,里面的系统具体如何调度的,不同的事件是如何触发的?我已经有三本书了,不过讲代码的部分还不是很多。(无法放图片)
从上面的问题,我猜你是在使用zstack吧,zstack带了大量文档,另外zstack源代码本身就是最好的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解释的好到位,有够专业!我也学过ZigBee,但只是会了点皮毛,现在正打算用它做一个医疗无线监测系统。以后遇到问题还请版主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