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LM3S的PWM控制led闪吗?

楼主: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t
main(void)
{
    //设置时钟频率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8MHZ);

    // 使能GPIO的F端口和PW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将PF3的引脚功能配置为PWM3,设置PWM的时钟
    GPIOPinConfigure(GPIO_PF3_PWM3);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 配置PWM的相关参数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1,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 SysCtlClockGet());//方波周期为1s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 SysCtlClockGet()/2);//占空比为0.5

        // 使能PWM3,并开始输出
        PWMOutputState(PWM_BASE, PWM_OUT_3_BIT, true);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1);

        while(1)
    {
    }
}
菜鸟初学,pwm信号周期如果是1s,占空比如果是0.5的话,频率足够让灯闪了,但LED确不亮了,如果周期设计的小一点,灯是可以亮的,求指导。

网友:
当然可以了呵呵呵,而且效果会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 ...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 SysCtlClockGet());//方波周期为1s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 SysCtlClockGet()/2);//占空比为0.5

建议楼主审核一下上述函数的上限值,没记错的话,最大是到2^16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解决不了,似乎只有两种状态,要么亮要么不亮,就是不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LM3S9B92的开发板,就是不闪,我按照4楼的说法,将始终改为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MHZ);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50000);//方波周期为1s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25000);//占空比为0.5

结果灯还是一直亮着

网友:
可以使可以 不过没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LM3S9B92的开发板,就是不闪,我按照4楼的说法,将始终改为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MHZ);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50000);// ...

50000个PWM时钟,生成1S周期的PWM波,意味着你的PWM时钟需为50KHz。

且问,你的PWM时钟是50KHz么?

楼主可以用软仿,Keil MDK的Logic Analyzer观察一下PWM输出的波形。

下图是基于EK-LM3S811的PWM软仿波形,输出3路1KHz的PW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8楼,我现在有点明白了还有下面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32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这个函数里时钟频率的选择,可以随便写的吗,还是板子上带的晶振是多少兆就得写多少兆
经过这样分频之后,是不是每500000个系统时钟节拍是1s?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6);
这个函数中的时钟分频是对16M进行分频呢还是对16M经过32分频之后得到的时钟进行分频。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50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25000);
最后一个参数指的是哪个时钟节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新发了一个帖 这是回复: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2706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溢出了,,pwm是16位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时钟和PWM的频率设置的合适就OK,注意PWM的定时器是16位的递减计数或递增\递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