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本来想通过LM393双电压比较器产生三角波并进行电压比较,产生一个合适的频率的控制信号,也就是在R14、R15的交点产生一个频率控制新号,但是怎么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买你的电路图,分析给你看?

网友:
第一个393的输出端为什么没有上拉电阻?R8和R9为什么不相等?C1和R4的时间常数能不能保证在比较器芯片的工作速度之内?稳压管的下方也必须接一个与R13相同的电阻接地。

网友:
393的输出应该是OC的,所以要接上拉。

网友:
电路从哪个位置开始不对劲的,说清楚帮你看电路省事一些。另外Q1和Q2是不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