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FT程序的小问题

楼主:
做一个FFT的实验,有个程序如下:

/*构造要做FFT的序列,按实部0、虚部0,实部1,虚部1...顺序构造,虚部为0*/
   for (i=0;i<nx1;i++)
   {
      x1[2*i]=(short)((cos(PI*i/10.0)+cos(PI*i/20.0))*0x80);
      x1[2*i+1]=0;
   }

请问这里构造的序列,频率是多少?为什么是用除以10.0或者除以20.0 而不用乘以?另*0x80又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为何要在DSP上构造上面的序列呢,在定点DSP上做的话,建议使用查表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