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LM3S9B96后出现CPU is not halted!

楼主:
我的板子就是没有接RST(15PIN),而且Jlink的固件也更新为4.26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这样滴!!!你在 J-Link 选项里面 有一个 reset 的选项 ,,默认的是 normal 你改为 core and perpheral 就好鸟!!!

网友:
我找不到在哪里设啊,能不能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IAR,找到了。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出现CPU Halt就是RESET的原因,你重新断电在连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keil和Jlink怎么在JLink里面设置reset里面没有找到core and perpheral 这个选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用过 Jlink 呢.
帮顶一下,等历史的天空。

网友:
LM3S9B92遇到了同样问题,不能用JLINK在线仿真。。。

cpu is not hal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