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定时器怎么进不了中断啊

楼主:
是这样的,程序就是模仿网上的例子,利用单次定时和按键,控制led亮灭,但是,进不了中断,启动文件里也改中断向量了

请大家帮我看下。

网友:
用的lm3s811的板子,确切的说,是按完键后开始定时了,但时间到了后,就死机了。。。
进fault了。。

网友:
如果有指教的,可以加我QQ:313419606,谢谢大家啦

网友:
是不是中断开的位置不对?

网友:
你下载下来看看啦

网友:
问题解决啦,就是启动文件那里出的问题,忘了从哪找的启动文件了,这才发现里面列的有的多有的少,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