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眼插座接地脚有烧糊痕迹

楼主:
各位大虾: 帮忙一下如此问题 怎么去推断出原因在哪里?

问题 :电脑主机电源三眼插座接地脚有烧糊的痕迹,火线与 零线脚 正常,主板串口烧毁,串口接的通讯设备串口接地也被烧毁,此主机电源线已烧断,无法看出老化等现象,

个人推断是此电源线问题导致地线有电流流过导致串口烧毁

感谢!

网友:
这个不会是电源线的问题,电源线短路会融化电源线绝缘层,且不会导致串口烧毁,问题来自外部设备,特别是外部设备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时,估计是外部设备接错线或其电源故障导致,不关PC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猜测不是PC引起的,PC只是受害的,那现在看只有2种可能
1,是电源线问题,chunyang兄弟已排除掉;但还是不怎么认同,(电源线断开肯定是过热才融化断的)2,是外部通讯设备的电源问题,发生这个异常时外部设备自身是有个开关电源,但将开关电源输出的负载断开,这开关电源输出是正常的,其接地也正常,

网友:
电源线本身有问题是不会导致后级电路损坏的,而其它地方的故障造成的过流会使电源线绝缘层受热损坏,你还是仔细去检查电路连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下情况还请chunyang兄弟有时间帮忙看一下:
1.这个电源线是连接电脑主机的电源线,如果火线与地线存在老化而又有短路的可能,是否会使电脑串口打坏?
2,其它地方故障引起的过流 会是在哪里呢?外部产品的外壳接地是正常的,也就是设备外壳与电脑主机外壳是同电位,电脑主机的串口与设备串口的接地是相连的,这两个串口同时被打坏,很难猜测其它问题,线路连接方面也没找出哪里有问题?
兄弟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参考吗,百度里搜的不是很全面的

网友:
你那有没接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没接。那可以参考下论坛里面的一篇文章

因接地不良,每年中国有数百万台电子设备被损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663-1-4.html

网友:
前面已经说了,即使计算机电源线的火线与零线间短路也不会导致串口或其它任何机内电路的损坏,只会烧坏电源线本身。火线与地线间短路,且先烧毁计算机电源线的地线,而外置电源存在接大地回路,这时会烧毁通过外置电源的接地回路,包括串口线的地线等,但仍然不会导致串口或其它任何内部设备的损坏,注意没有回路,烧毁设备必须有放电回路。只有前述情况下再加上一个通过人体等其它接地回路使火线与大地间有电气通路才可能会烧毁相关回路中的电路,但要求人体直接接触该电路,对于串口,除非这种情况下你刻意接触串口通讯芯线才会烧毁串口电路,但同时你会触电。如果还不明白,自己在纸上画出电气连接回路,不要想当然。
至于事实上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同样画出电气连接电路进行分析,我没看到实物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
画了个大概的图

网友:
去分析具体电气连接吧,大致的框图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个重要讯息:
如果接到产品的ac220v是带电进去的会怎样,如反复这样的动作是否有机率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如今的电网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负载, 零线上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电流, 如果零线与地线短路, 则地线会流过很大的电流

网友:
烧糊还是打黑了,这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个重要讯息:如果接到产品的ac220v是带电进去的会怎样,如反复这样的动作是否有机率出现类似情况?

这个跟电源系统的设计有关,除非电源本身发生击穿,而且故障很凑巧才有很小的概率导致楼主遇到的问题,但仍可通过电路连接分析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