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Tmega64串口和LCD显示的问题。。。。急!!!

楼主:
芯片是ATmega64,LCD(12864)接PD口,串口通信用的PE口(usart0 RXD0 TXD0)。。。单独调试串口通信,LCD显示完全正常。。。只是要把两个程序合在一起时LCD显示就出问题,原本可以显示出的字符现实不出来。串口通讯没有问题。观察板子上的发光二极管看出PD2和PD3(RXD1,TXD1)引脚出现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怎么解决?。。。本人新手。。第一次做。。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显然是你的程序编制有问题,注意变量的处理,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网友:
中断处理串口接收吗?是不是中断处理和LCD显示程序有问题?指的是协调工作,你的串口工作速率是多少?多长时间产生一次中断?还是多长时间查询一次?你确认这个时候(中断或者查询)LCD写屏操作完成了吗?最好发个代码,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没明白到底什么问题,既然现实没问题,那串口部分就有问题,单独调试的时候就有问题,只是自己以为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