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玩具车改装

楼主:
我有个玩具小车,想把它改装成智能小车,求一电路图,和原理!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
把你小车具体硬件结构说说,就一个电机提供动力吗,转向方面介绍一下,再有你的智能说的过于宽泛了,细致说说想实现怎么智能,只要有传感器都可以列入智能之列,但有智能程度的区别,把车搞得超智能了就是机器人了

网友:
啥叫智能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个驱动电机的电路图就行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