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电工必知20个电路之一 (eeworld 独家大讨论)

楼主:
刚开始发了一个总帖子来进行讨论,可能大家不知道如何入手,现在我分开来讨论。

说明: “ 电子工程师必须掌握的20个电路 ”  在网上诞生了好长时间了,但是确从来没有人详细的给出答案或者分析。

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让咱们来个彻底的讨论,希望在eeworld的支持下吸引 更多的牛人来参与讨论。等咱们全都讨论完后,咱们把他整理成一个小册子 ,一定很有价值。大家把知道的都拿过来说说吧,共同进步,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咱们把自己知道的在论坛上说出来,自己有的资料也打包上传上来, 同时也提出问题,让别人来回答,争取榨干每个电路的所有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个电路是:::整流电路

这个电路相对比较的容易,我把基础的知识点都打包在下面的文件里了  大家可以下下来看一下  跟原帖的内容还不一样,我没怎么接触过这个电路,
也不知道具体应用时该注意什么 ,这块做电源的用的比较多吧,希望用过的兄弟们提出或解答一些要注意的问题。

下面是我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看到的几个电路,大家分析一下 ,我不怎么明白,看看哪位大侠能帮我给解答一下  谢谢

T1 为开关变压器,其初极和次极的相位同相。D1 为整流二极管,D2 为续流二极管,R1、C1、
R2、C2 为削尖峰电路。L1 为续流电感,C4、L2、C5 组成 π 型滤波器。

T1 为开关变压器,其初极和次极的相位相反。D1 为整流二极管,R1、C1 为削尖峰电路。L1
为续流电感,R2 为假负载,C4、L2、C5 组成 π 型滤波器。

工作原理:当变压器次级上端为正时,电流经 C2、R5、R6、R7 使 Q2 导通,电路构成回路,
Q2 为整流管。Q1 栅极由于处于反偏而截止。当变压器次级下端为正时,电流经 C3、R4、R2
使 Q1 导通,Q1 为续流管。Q2 栅极由于处于反偏而截止。L2 为续流电感,C6、L1、C7 组成
π 型滤波器。R1、C1、R9、C4 为削尖峰电路。

我想问下:(1)整流用的二极管都有什么要求 ,一般用到什么型号?
          (2)划pcb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他们怎么走线比较才会最大限度的降低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上的输出整流二极管一般耐压选择输出电压的三倍以上,电流越大越好,在输出电流的五倍以上。这是我前几个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开关电源上学到的。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书籍看看。我也是只知一二。画PCB我也没画过,不做回复。

网友:
x谢谢楼主  继续学习当中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发言呢 难道太简单了?

网友:
不是太简单了,对我来说有点难

你的UC5812输出是PWM波吧

网友:
(1)整流用的二极管都有什么要求 ,一般用到什么型号?

整流二极管主要注意三个参数,电流、耐压和恢复时间,对于工频整流因为工作频率很低可以只考虑前两个因素,一般设计时要根据负载的特性适当留取余量,常规电路留取额定工作值1.5倍或以上即可,但电路中存在较大的容性环节或负载为电机等具有较大启动电流的则需要留取更大的电流余量,如果负载是感性的则需要提高耐压的余量。对于高频整流比如开关电源中的整流二极管则需要根据工作频率选择适当的快恢复二极管。

(2)画pcb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他们怎么走线比较才会最大限度的降低干扰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通常PCB主要考虑走线简短,电源和地尽量少用过孔,大电流或高压电路需要考虑PCB走线的载流和耐压间距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谢谢!

网友:
分析得很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顶一下 这些知识很缺

网友:
分析很到位,很值得学习!期待看到剩下的19个电路分析!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阻容电源

网友A:
电路图2 、3中。L1的作用是续流电感吗?怀疑!

续流电感只出现在脉冲电路中,但是图中L1的处境是脉冲电路吗?非也!等电流到达L1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带有高次谐波的直流电了。L1的作用只是阻高频通低频。也就是滤波。

网友:
学习学习 高手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2 、3中。L1的作用是续流电感吗?怀疑! 续流电感只出现在脉冲电路中,但是图中L1的处境是脉冲电路吗?非也!等电流到达L1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带有高次谐波的直流电了。L1的作用只是阻高频通低频。也就是滤波。 ...

这是半桥整流,出来的是50Hz的脉动直流,不过脉动信号是半正弦信号而已

当然你说是滤波也对,其实续流也是滤波的一种

网友:
电源设计中,关键是变压器的设计,参数选取,怎么绕,选用啥骨架,是否饱和,离散参数这些都很重要。

还有,前面的UC3844的附属电路的分析都很关键。

建议楼主贴一个经典的UC3844的电路图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