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的USB与PC连不通

楼主:
STM32F103RC的USB与PC连不通
芯片可以认到,D+加了1.5k上拉,
D+,D-匹配电阻22ohm,
程序用的是最新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

晶振用的是6M的,程序里面时钟配置都改了,usb时钟是48M

急求高人帮助啊~~

网友:
会不会提示unknow device?

网友:
会的,总是unknown devi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的,总是unknown device

网友:
没做过USB通信呢 LZ共享点资料吧

网友:
我单步调试了下,总是进不了CTR_LP();函数

急啊。。。。。

网友:
中断设置好了么?没有枚举成功的话肯定不能被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怎么操作的 ,是仿真吗?
在复位后设备没有枚举成功,楼主把程序下载 到板子中,重新插拔一下